显示器花屏

楼主(2013-03-12):
显示器花屏,移动驱动板会改善

网友:
屏,屏线,驱动板,代换下看看

网友:
可能是屏线上的金属线弯了,想办法搞直

网友:
屏线接触不好  或者屏线坏了   换个试试   最严重就是屏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屏吗 然后在排除别的故障啊

网友:
外接下试了没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    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排线  我遇见过

网友:
先点屏确定一下!

网友:
点屏试试,屏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先测一下屏试一下,在确定屏没有事情的情况下,有可能屏线,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线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问题,坏了,或者连接线问题!!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显示器还是主机的问题,如果是显示器问题,怀疑是线的问题,如果是主机问题,怀疑是显存问题

网友:
不是新手区吗,怎么全都会修,就我不懂啊

网友:
屏,屏线,驱动板皆有可能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先点一下屏试一下吧。

网友(2013-04-28):
你们怎么没有人说是显卡的问题呢,花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屏线。或驱动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