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AH LXM-WL19BH 美格XP911W电源板通病现象总结

楼主(2013-03-12):
        联想LXM-WL19AH LXM-WL19BH 美格XP911W电源板通病现象总结

一:电源指示灯不亮,一般是雷击或者高电压造成电源板损坏
1:一般短路检修方向:保险、300V大滤波、整流全桥、开关管。严重的还伴随,电源芯片,开关管G极限流电阻/S极取样电阻,光耦的损坏。

2:代换原则:以上所述原件有条件的可以直接从料板相对应的位置直接代换,一般都可以通用。没有料板的可以参照以下参数代换。
保险:250V3.15A    300V大滤波:450V100UF   开关管:K2645   G极限流电阻:可以直接短路 S极取样电阻:2W/0.33欧
二: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一般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或者是负载短路造成的。
检修方向:
(1)        持续供电滤波电容:C206失容 (外观无现象),造成电源带负载能力差。
现象:5V电压跳变,12V或者14V电压基本正常。
代换原则:25V47UF通带
(2)        电源次级输出滤波电容失容,或鼓包漏夜放炮等。
代换原则:原值代换或者耐压值高于原值,容量正负不超过百分之30
(3)高压负载短路
三: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暗屏,一般是由升压供电滤波电容(C11/C12)失容造成的
   代换原则:25V220UF
四:开机屏幕发红然后暗屏,一般是灯管老化造成的,这种现象必须4只灯管全部换掉。

网友:
通病还有屏灯管,,,

网友:
这几款显示器灯管是特别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