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775假负载打过阻值的师傅进来问个问题

楼主(2013-03-12):
精英主板不跑码,复位供电正常,BIOS刷过,用假负载打阻值64数据线有正常都350左右,有俩根500多,请问是什么问题。请详细解答一下 ,是否用断线法,可是找不到那根线

补充内容 (2013-3-13 09:40):
CPU复位PG都正常

网友:
你还真的去一个一个打阻值啊

网友:
求助。,为什么

网友:
时序。。。。VTT。。。CPUREST。。

网友:
你确定复位正常?CPU的?如果是 开始读BIOS呢没有?

网友:
你们在说啥我都看不懂

网友:
供电查了时钟没查吧,查查时钟

网友:
看你描述 ,好像还差时序的最后一步,cpu的复位和pwrok。测一下,没问题查查时钟。我只能想到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