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花屏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楼主(2013-03-12):
在接这台机器之前有几个人搞过,显卡显存都换过,cpu也换过甚至ec也换过,故障如下:
电流上1.300——1.356之间来回跳变,
外接显示如下:
内屏显示如下:
请各位朋友帮忙看看还有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显存的问题 一个一个换吧

网友:
还以为解决了呢?       可能是板存不良吧,换板子吧。

网友:
刷个BIOS呀

MLJ
刷了

网友:
显卡显存取下来看下,有没有掉点呢

网友:
显存供电不良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下存都是换的新的,主板上也没掉点,焊工绝对没问题,

外显也一样么?全换新的,那估计没什么搞了。

网友:
前天修个G460花屏的,和这个类似,上家把显卡,屏都换了,后来查屏3.3供电只有不到2.0V。
懒得找管子,直接飞线短接正常。。

这个值得借鉴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显卡的问题,你主要查下供电基准电压.重新BGA显卡试试

网友:
这些问题太高了,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我觉的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显卡全新的,没掉点,焊工绝对没问题

网友:
还是显存问题吧

网友C:
这种大花,应该是显卡供电不足,查1.8VSUS吧,有可能拉低成1.5V或者是1.0V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花,应该是显卡供电不足,查1.8VSUS吧,有可能拉低成1.5V或者是1.0V就会这样

             多谢指点

网友:
供电不良,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最好换个主板,

网友:
没遇见过,但是也学习了。

网友:
显卡周围是不是掉元件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公布下结果

网友:
还以为修好了咧,慢慢查电路吧

网友(2013-04-13):
我也遇到一个一模一样问题的,显卡换了还是一样,看楼主显存都换了不行,我也不想换了,没思路了

网友:
屏是没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应在显卡部分,建议换块板子

网友:
供电,滤波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大花,应该是显卡供电不足,查1.8VSUS吧,有可能拉低成1.5V或者是1.0V就会这样

说的不错。。。。。遇到几次了。。。都是先做了显卡和显存不好!慢慢查出来的!悲哀呀

网友:
在换一个显卡全新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和显存的问题呀,一起换肯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