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3.3V短路

楼主(2013-03-12):
一般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的原因?    大概原因说个。

网友: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6303-1-1.html

网友:
这个难说了,只要是有3.3V供电的元件都有可能 引起短路!自己查查再说!

网友:
顺着3.3V的线路或者那几个功率管检查一下

网友:
我那次是拆的IO。IO问题面大

网友:
3.3的去哪些电路你不知道么 NB  SB  IO。。。

网友:
网卡,南桥,io。

网友:
我有两块,一是网卡,而是南桥。跑线肯定是不好跑,但是如果肉眼看线路而不是表笔测短路,费点事也能跑出来。断线法+图纸,否则很难

网友:
涉及的部分多

网友:
依次往下拆  双路   IO 网卡  声卡 串口 最后桥  3.3用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