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前置耳机不响

楼主(2013-03-12):
     昨天组装了一台新机器,华硕M5A78L-M LX3的板子,GHOST  WIN7系统,安装过程一路顺利,无话。完了之后我无意中试试前置耳机,居然不响!!不响..响...想我一向视问题如宝贝,怎么能放过?ready,,go!
     因为是组装好准备放着展示的,所以就有充分时间来找这个毛病啦!刚开店不久,所以水平也不高,如有弯路,请勿拍砖哈!
     网上搜索了一下,一说在BIOS里边把 前置音频模式由HD模式(高清模式)更改为AC97模式即可。改完后进入系统,不行!
     第二种方法:说 打开控制面板-高清音频设备-音频I/O-打开接头设置把(当插入正面耳机时,关闭后面板输出)(当插入设备时,开启自动弹出对话框)这两项的勾去掉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勾上就可以了! 关键是进去根本没有这个选项!倒是有个选择HD或者AC97的,更改为AC97仍然不行,后置耳机接口倒是完全没问题!
     还有一说,更新驱动就好了,既然有这么一说,那就试试。打开驱动精灵,检测...提示需要更新显卡,声卡,网卡驱动。心想,其他的更新它浪费表情么,只选择一个声卡好了,单选,NEXT,,NEXT...谁知道速度奇慢!我网速一般都是五六百K的,怎么会这么慢?难不成网卡驱动有问题?关闭,先更新网卡驱动!..........再看着声卡驱动下载时候哗哗的速度,我心里乐开了花,原来真的是网卡驱动也有问题啊!又学一招! 下载完毕更新,问题又来了,更新完毕要求重启电脑,二话不说,重启!再进入,继续提示安装,重启,如此反复。不管了,再试,前置依旧没声音!我类个擦!擦!擦!
     打电话问老表,他做的时间长,经验比我高!说把声卡控制里那个什么I/O控制取消掉就好了,可是根本就没这个选项!我又问这个板子有什么跳线没有?答曰没有,插上就好了!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
     又查主板说明书,上面写如果前置面板是97模式的,需要另外购买音频I/O模块,难不成这个便宜机箱还得添这个??想到这个突然灵机一动,ND,莫非这个便宜机箱接触不好?关机,重新拔插接口,再开机,哈哈,久违的声音终于出现了!
    除却声卡设置问题,应该就是这个接触不良的问题了吧。便宜机箱真坑人!
    问题解决了,再到驱动精灵里再看,仍然需要更新声卡驱动,看来,前进的道路还真没有尽头啊..

网友:
哈哈,前天也碰到过

网友:
bios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