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EA27EC (板号:M960_MP_MB MBX-224 REV:1.1)触发掉电

楼主(2013-03-12):
故障现象:触发就掉电,电流不固定,一般在0.6以内
检查过程:基本的检查我就不详细说了,我只说我自己不明白的地方 ,恳请高手们能指点一下。
                 1、当我断开图一中R972后,主板能触发上电,这个时候查所有电压都有了,但个人感觉CPU供电只有0.75V左右,有点偏低,(我个人的感觉,不一定正确,因为之前修过一台联想的I3的本子,也是CPU电压只有0.7几,找了个正常的主板,一样的CPU对比了一下,正常的有1.几以上);
                 2、这个时候测,RUN_PWRGD正常,VTTPWRGOOD正常,PM_DRAM_PWRGD无,DDR3_DRAMRST#无,PLT_RST#无;而且也测了CPU供电有了后,IMVP_PWRGD_PWM正常,CLK_EN#正常;
                 3、换过HM55的桥(因为PWROK进了HM55),显卡重新植珠焊过(PLT_RST#进了显卡,网卡,U71三个地方 ,都一个一个取下),CPU换过,内存换过,桥的BIOS刷过好几个(都是从论坛里下载的一个一个试过)
                 4、现在不能明白的是,PWROK是由IMVP_PWRGD通过R972转换而来,为什么取下R972就不掉电,装上R972就掉电,而PWROK就到了两个地方 (图六中还有一处)

头像被屏蔽

网友:
pwok 后继打一下阻值  后边应该有坏的地方  重点南桥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缺少什么电源好的PG吧。

网友:
PWROK从图纸查找,到了两个地方 ,一个是HM55,已经换过了;另一个地方 图六中的D29,也断开过,还是一样的,所以无思路了。楼上说的PG,还有一个是VDD_CORE的好信号,但在图纸中此PG不参与汇总,图十中,PR176和PR632都是空件,实际的电路板中也是没有的,个人认为此PG不参与好信号的汇总

网友:
每次触发掉电后,没上CMOS电池的情况下,是触发掉电后再触发再掉电,就这样一直反复。在实际的检查中,我拿 示波器抓PLT_RST#,在触发掉电前的瞬间,有个跳动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最后换主板了,还好这个主板便宜,

网友:
樓主有講到一個重點, " PM_DRAM_PWRGD无,DDR3_DRAMRST#无,PLT_RST#无;"
且您開機後電流跳變到 0.6A 停在北橋處,既然內存供電不正常,內存就不工作,內存沒運做後面應該就不能動了吧,建議您把這板子的內存電壓先修起來先

网友:
run pg不出就相当于低。导致与后面的DRAM PG也是低。引起一系列电压不正常。掉电

网友:
楼主:还望你慷慨一点,把图纸无私奉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