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开机进桌面会掉电 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03-12):
今天接到一台BENQ R43 的机子  客户拿来是短路, 短路解决后     开机了  进系统   但是一到桌面就会自动掉电  这是怎么回事啊 大侠们帮帮忙哦

网友A:
拔掉外接的光驱,硬盘 ,看看,如果还会 ,应该供电的问题,这个得费时间查了。

网友B:
上次修个神舟也是进系统掉电,最后还是没搞好,晓不得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外接的光驱,硬盘 ,看看,如果还会 ,应该供电的问题,这个得费时间查了。

谢谢了哦,谢谢

网友C:
楼主看看风扇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风扇有没有问题啊。

谢谢了啊     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哪儿问题啊ishi是不是风扇的温度问题啊 是不是哪儿的没接触好啊 应该是散 热的问题

谢谢了哦  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修个神舟也是进系统掉电,最后还是没搞好,晓不得撒问题

显卡驱动问题,解决了    谢谢了哦

网友:
呵呵 ,哎,上次什么都搞了还是没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