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显示这个 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12):
(图片)

网友:
找不到引导区,系统坏了

网友:
重做系统试试,如果不成的话,重新分区,或者重做分区表

网友:
这种典型故障百度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
没什么重要资料重分区装系统

网友:
重新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导分区的问题,修复就好了

网友:
重建一下MBR就可以解决

网友:
找不到硬盘的数据啦,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重新分区~在装下系统就OK了!

网友:
y用分区工具修复主引导。

网友:
应该不是从事维修的人员来问的

网友:
用Diskgenus重建一下MBR就好了。。。

网友:
按照常理来说:这就是分区错误的问题

网友:
引导分区坏掉,重做系统。

网友:
一种方法:将硬盘拆出来,挂到台式机上,下载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就可以。

另一种方法:重新分区、格式化,安装系统后,下载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恢复数据。方法的缺点是不一定能把数据100%恢复出来,恢复出来的数据可能不完整。

如果会用DOS就在DOS下运行 FDISK程序。如果不会就找个软件比如PQ中文版的,虚拟硬盘大师,类似软件很多。应该都能看明白。

有的XP系统安装光盘也带着分区功能

网友:
利用DiskGenuis恢复丢失的分区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3982-1-1.html

网友:
bootsect这个工具可以修复吧?

网友:
重做分区表

网友:
有可能是引导坏了,或者系统坏了

网友:
很明显的,系统引导文件加载失败

网友(2013-04-28):
重建一下MBR就可以解决
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