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开机的工做原理

楼主(2013-03-12):
弄不明白啊,求解释

网友:
我也不知道都没看懂过,你自己去百度搜吧

网友:
看不懂是什么原理

网友:
w我也是小白白看不懂

网友:
关键原理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和它的箝位作用,搞清楚这个,就好办了!输入的信号AC_IN#或KBC_PWRBTN#如果为高电平,则后面二极管反向截止,信号由供电上拉,如果变成了低电平,则会导通二极管,将二级管正向端电压限制在0.7V以下,即为后续信号为低电平

网友:
看时序 图呗

网友:
似乎有点头绪了~~~~@!

网友:
慢慢来,修的多了就明白了

网友:
求BIOS 需要10

网友:
额,秒懂些了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