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32 掉电 求大师傅给思路

楼主(2013-03-12):
hpcq32 第一次进系统 10多分钟后掉电  到待机  然后重起 屏幕亮了一下 马上就掉 很多次都是那样 没修过这样的故障 求思路
温度 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麻烦你先拆开笔记本,然后看看主板上有没有NEC大电容

网友:
机器还没坼,怎么查问题呢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怎么详细,,裸机也是一样的状况么?最好拆的开慢慢试

网友:
拆开看看,压住显卡和桥试试掉不掉电

网友:
我修的话就换ec,CPU供电,然后不上硬盘试试,不换电容,再修不好就放弃了,这问题难修,我不会修

网友A:
nec  基本上在东芝和arec电脑上 多  hp的nec我没看见过  此版已经修复 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好了

网友:
拆开量下各大电压正常不 如果正常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虚焊或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c  基本上在东芝和arec电脑上 多  hp的nec我没看见过  此版已经修复 换了个cpu供电芯片 好了

哦,原来HPCQ32会有这种病,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