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硬盘前部分有坏道

楼主(2013-03-12):
我想知道,如何屏蔽硬盘前部分的坏蛋、屏蔽之后是否有效果!

网友:
找个低格的软件,坏道屏蔽选项前打钩,可以自动屏蔽的!

网友:
用PQ把前端部分,分成一个区,然后隐藏就行了。有效果的!

网友:
用HDD,一般U盘起动都带有,打SCAN,进入后,用上下健选到最后一项,按空格健一下,再按F4,扫描硬盘并修复好坏道,一般少量坏道的情况下,都可以修好!也很好用的。

网友:
感谢楼上的

网友:
轻微的读取时间长,可以修复一下什么的,要是真有坏道,做系统还是算了吧,把好的空间当做移动硬盘用

是滴,做过系统都很卡.....经常死机

网友:
学习学习。好像修改起始位置什么的。

网友:
您的硬盘用了多少年了  坏道多吗

网友:
能修的都是逻辑坏道,真正物理坏道是只有屏蔽到P表才行

网友:
感谢各位,我用过以上办法  可是还是卡、、没法 ,只有当零时储存用。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用PQ 把坏分区分出来隐藏!

网友:
看坏在哪吧,要是0磁道就有的话就别弄了,没用的

网友:
我原来遇到一个硬盘,也是前面有坏道,新建几个分区,第一个分区里面包括坏道,都建好后,把第一个分区给删除。其他分区正常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集中的,估计还是分区处理方便些。修的话,就不是前部坏道了,一起拿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