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I5掉电

楼主(2013-03-12):
开机在一过LOGO就掉电。最小系统化,除掉光驱,硬盘,鼠键,无线网卡和除了屏线后,故障一样!!板也没有进水的情况。最后发现问题在开关的小板上。按开关开机马上把开关板拨下,就不掉电了。但开关板上没有其它元件,只有两个开关和几个电阻,几个小LED!!测量两个开关也没有漏电的情况。尝试把恢复开关断开,用刀片把线割开,想不到就搞好了。试了十来次开关机进系统都没有问题了。但测量这个开关时是没有问题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看看是不是排线搭铁了呢

网友:
我手里有台Y550的,也掉电,就、进BIOSS,PE都正常,一进系统就掉电,散热都处理过了,我怀疑硬盘坏了,扫描到硬盘有12个绿块,不晓得是掉电引起硬盘坏的还是本身硬盘坏引起的。。。

网友:
手里也没硬盘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