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显示器灯管

楼主(2013-03-12):
一17正屏液晶,拆出屏来。
四灯小口,用网上买的1)灯管测试仪单灯,一根一根的测试,四根灯管均可以亮起来。
再用以下的第二种方法:
                              2)用网上买的灯管开关测试仪,接上四灯小口高压板,12V,ON/OFF,GND,接的完全正确。开启开关,屏亮下就灭了。

屏一亮就灭了,是高压板有保护吧(换其它新的高压板也是如此)。难道灯管坏了,但为什么一根一根测试都没问题呢?

网友:
怀疑灯管之间有问题..你先点上面2根...再测下面2根...有时2根灯管之间也会有问题

网友:
是因为4根灯管里面,有一根或者更多的灯光轻微老化引起4路回路不一样保护

网友:
个别灯管老化,4根管的电流不一样,引起保护!

网友:
不单看灯管,芯片的反馈电路有问题也会这样啊

网友:
那是你买的高压板质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