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I3按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3-03-12):
今天接到一台HP CQ42 ,版号是DAOAX1MB6F0, REV:F,I3的处理器,显卡是ATI 216-0774008,插上稳压电源,待机0.01A,灯亮白色,按下开机键,电流增加0.001A就不动了,电源口的灯跳了下红色又恢复白色。3.3v 5v都正常,我感觉按下开关就直接保护了,谁给个思路,应该先查哪里

网友:
刚才把EC吹掉又重新焊接上,还是老样子,这种情况和bios有关系吗?怎么没有人帮忙呢

网友:
查查ec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样描述故障,估计没人可以帮到你

网友:
刷个EC  BIOS看看

网友:
老板,你对时序不熟悉啊,建议先自己研究下,广达很简单的

网友:
把EC吹下又重新焊接了下好了

网友:
这样就好了?叼

网友:
应该是CMOS电池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