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vw9微闪屏,不是完全亮暗。而是零度不断变化

楼主(2013-03-12):
液晶为四灯,替换四根中中的任一个,都还是会闪,替换两组中的一组就不会,但是又不像是其中拿一根灯管坏的问题。请问各位大大,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还需要做什么测试?怀疑是高压板带不起灯管了。请问要换高压板吗?
闪屏

网友:
高压板型号是715g2824-2-2,请大家帮我想想吧

网友:
就是亮度有点暗,然后不断闪屏!请高手给个方案

网友:
既然怀疑是高压板的问题了,就换一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用通过高压条 ~替换试试不就很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