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wD显示器,开机五秒黑屏,换任一灯管都不会再黑屏,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12):
想到了去保护,或者四灯改三灯,但是总觉得灯管没坏是哪里坏了才会自动保护呢?新手,不会测试其他东西,还望大大们指点迷津

网友:
4灯 电流 是不是不平衡了  个别老化

网友:
灯管测试仪呀, 接上 稳压电源 就能看到电流了,要么找个 单口的高压板 直接做一个也行,   必备工具呀,

网友:
谢谢!我会去买一个的!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是换灯管,否则会烧高压板

网友:
学习来了,我这里有一台式开机一会就黑屏了

网友:
联想新款的19以上的显示器,你这种情况不一定是灯管坏,而是灯管头接线烧坏的多,拆下灯管重焊一下线就好了。关注上灯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