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571P点火回路 无VS电压

楼主(2013-03-12):
如题 VS无短路 二极管也是好的

网友:
PR20,PR276是否损坏

网友:
vin是不是也无电压

网友A:
先拆Pq4,再拆PC13,不行肯定是Vin就没电压把。那两电阻不可能同时坏吧。

网友:
楼主把情况说清楚啊,VIN有无电压。PQ4是否正常还有后端是否有短路

网友:
打VS的阻值,看是多少

网友:
你有没有换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要是VIN 没 有电压的话 就是那两个 电阻坏了

网友B: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有VIN不能没有V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吧,有VIN不能没有VS啊

问题以解决  后级LM393微短 换了就好了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拆Pq4,再拆PC13,不行肯定是Vin就没电压把。那两电阻不可能同时坏吧。

问题以解决  后级LM393微短 换了就好了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题以解决  后级LM393微短 换了就好了 谢谢你的建议

呵呵,解决问题就能收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解决问题就能收钱啊

是啊  能收两张红票票了

网友D:
具体是哪一个LM393啊 楼主 上面两个LM393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哪一个LM393啊 楼主 上面两个LM393呢

右边这一个 编号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