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912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3-12):
连到电脑主机上,开机蓝灯,显示“无信号”,一会儿蓝灯变黄灯待机,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无从下手,请高手指教!

网友:
直接X宝上买个换上

网友:
主要是想修好,不想换板,提高一下维修技术!

网友:
先排除下是不是主机开机后待机休眠导致的

网友:
主机和VGA线都没问题的,连到其他显示器都正常!

网友:
查下程序  主控啊

网友:
试了一下DVI接口,也是同样现象!

网友:
我是初学者,手中只有万用表,能查吗?不知怎么查程序、主控,请指教!

网友:
我的判断可能是行场出问题了,就在VGA口13,,1脚。万用表可以查的;查主控沿13,41脚一直到主控啊  程序重新刷一个吧? 记住备份  谢谢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