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驱动板3.3V是怎么得来1.8V的 。怎么计算得了来的

楼主(2013-03-12):
请问这个驱动板里的3.3V是怎么得来1.8V的 。怎么计算得了来的

网友A:
电路不完整,三个管子并联,应为线性稳压

网友:
把图截全啊R54电阻上面图放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路不完整,三个管子并联,应为线性稳压

接着接的MCU去了,R54那端是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