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的机器,开机要到显示桌面的时候才显示

楼主(2013-03-12):
sl400 的机器,开机要到显示桌面的时候才显示,
换过显卡,换过屏,都是一样的故障,请教下有什么思路,

网友:
BIOS 刷了,
休眠也拆了,

网友:
我记上一次我们这有一台外接无显示。客户是没有用屏的。后来装上硬盘才有显示好像也是进系统的地方。你进BIOS看看是不是切换设置啊

网友:
这个机器很蛋疼的,在出现欢迎界面的以前的时候是外接显的,内屏不显,
出现在欢迎界面的时候,是内屏显,外接不显的,

网友:
那就挂上硬盘。切换内外屏看是否OK 。。。你懂的

网友A:
显卡坏了  换显卡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坏了  换显卡 就好了

显卡已经换了啊,不可能2个显卡一模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B:
大神教你怎么做,这种事情我遇到过,自己去检查屏线,屏线肯定断了,不相信你拆开看下。或者主板上插屏的针脚歪进去了。!!!就是这样!!!!

网友C:
么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记得告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么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解决了记得告诉下

:'(:'(

网友:
莫要被伤慢慢来相信你会解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教你怎么做,这种事情我遇到过,自己去检查屏线,屏线肯定断了,不相信你拆开看下。或者主板上插屏的针 ...

:L:L

网友:
还有哪位高手有思路吗

网友:
什么情况?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看看BIOS里的设置选项,恢复出厂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