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进液小修

楼主(2013-03-12):
昨天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联想G460笔记本,说是进水的,其实我还蛮喜欢修进水的,给客户报了价,打发他走了,把机拆开看,我吃惊了,原来进的不是水,应该是油一类的东西,恶心死了,黏黏的,于是把板清理了一下,然后我又放在BGA上烤了两小时。烤玩后正式开始修了:
首先插上电,待机0.36,明显大了,心想应该是3v,5v短路了,打开图纸,,找到PL6, 对地打组织,果然短路,于是也没多想什么,断开PJ12,在量输出端正常,后续短路,二话没说,用最快捷的办法,烧鸡,一烧,出来了,PU7 马上拔掉,在量5V,对地12,还有东西坏,继续电,马上又有东西出来了,PU3 ,马上拔掉,在量5v,对地28,还有,于是我在电,电流很小,摸了半天也没摸出来谁烫,于是我放弃继续烧鸡,开始看图找,这下找到了U19和u27两个 ,是用来转换给U口供电的,二话没说,把他两都拔掉,在量5V,对地正常了。OK,把好的芯片装上去,量了下个电感都对地正常,在无短路了,上CPU,插电,开机,0.53,3秒掉电,主板无明显短路,那可能是某些电压没出来,直接就奔3V,5V的后续转换电压,于是找到了U4,U10 ,先量了下U10的S级,触发后有5V,在量U4,触发后S级无电压,一量G级无控制电压,G级的控制电压是由公共端来的,在待机状态下,SUSP为高电平导通Q9让U4截止,U10都以导通,那没有悬念了,问题肯定在R89身上了,一看R89,焊盘都空了,于是补上锡,插电触发,电流飙到1.31,没上内存,于是插上内存,插电,触发,电流狂跳,接上屏,联想LOGO出现了,到此维修结束。
【由于本人首次发贴,不太熟悉,写的不好,忘大家见谅】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进水的有时候还是很好修的 有时候不好修的不行

网友:
不错的,我也修道过类似的板子,SUSP#那里有电阻腐蚀了,不错,加分

网友:
楼主理论很好的吗

网友:
楼主分析得非常清晰。定、、、、个

网友:
思路很清晰动作更是敏捷呀。。。。。

网友:
学习了,分析得很到位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要是我还是用烧鸡大法继续烧        烧鸡法还是比较快的维修方法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短路点击好办法

网友:
列害呀。。。傲人

网友:
这也能算上是G460的小通病了,呵呵

网友:
如果是进的油,那不可能坏的,肯定是水,

网友:
思路清晰  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故障准确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这种仁宝的板子修多了还是能找到窍门的,楼主好样分析的不错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高手,分析的太透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