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EP43不断重启的故障,兄弟们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3-12):
一块技嘉EP43-ES3G,大板。故障是不停的重启,裸板只上CPU还是不停重启,间歇时间为四五秒左右(运行也就四五秒左右)运行时诊断卡无复位的,CPU VCORE 已经有1.4 V,算是正常了,但马上就重启,不接4 PIN供电不重启,接4 PING 供电不上CPU也不重启,怀疑CPU供电问题,但测几组场管阻值都似正常,关键是VCORE 已经出来了,不知到底是哪里的问题,CPU主源芯片是ISL 6334,辅芯片是6612,三相供电,又没有这样的芯片替换去试,所以请大家给帮助分析下,多谢咯!

网友:
这个主板的通病了··  加焊CPU 座  或者 刷新BIOS

网友:
座子的问题。

网友:
CPU座,好的,太谢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