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发热芯

楼主(2013-03-12):
我想问一下936焊台发热芯A1321和A1322能否通用?还有一个就是如何判断936焊台发热芯型号,求高手

网友:
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吗?

网友:
不可以通用,论坛里有贴子,自己找找

网友:
两种发热芯的区别主要是在发热芯的尾部,不管哪种发热芯,尾部都有4根线出来,

A1321发热芯有两根线从尾部出来,还有两根是从发热芯的侧面出来的

A1322发热芯四根线全部是从尾部出来的
个人认为不通用 a1322的型号一般国产936内部用的多 仿的发热芯也多。
a1321 加热部位的发热丝内阻小多用于日本94275w以上功率焊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