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联想维修1!!!!掉电

楼主(2013-03-12):
联想E40通病!!!!触发掉电!!CPU电压上1.3v  内存电压跟着上!!一下子掉了!!!!!!尼玛!!啥情况1!!!!开始动手测.内存电压!!有点不正常!!旁边的一个电容pc170短路!!干掉!还是不行!尼玛奇怪了!!接着干了IO还是不行!!!!火了!!!那起来又测了一下内存低底面!!麻痹的!!!一个F2的保修挂了!!!换上去!!亮机了!!!我晕!!!这种版问题真多!!急不来啊!!!

网友:
这真是通病了

网友:
这哪是通病 内存供电烧坏了而已

网友:
我有一台掉电,是显卡电流很大老是烧保险。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这个东西爱坏。

网友:
兄弟火气真大,满肚子都是怨气
呵呵

网友:
这还算通病吗,保险断算是很正常的保护

网友:
无语的 这是通病吗

网友:
这是也是通病吗,不是吧,通病那么多

网友:
通病要有好多台,同样部题,才能证明

网友:
那保险坏的我也修到一两台,但出有一台基本上用20分钟准时掉电,头痛

网友A:
我们这也修过一台  基本上开机30分钟就掉电。。最后没办法律换板了。

网友:
为什么你们都是是F坏,我的怎么不是的啊,

网友:
乱换东西 就不知道慢慢确定故障 再动手 还好没扩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也修过一台  基本上开机30分钟就掉电。。最后没办法律换板了。

真是蛋痛的机器,看了很多人说BIOS能解决,但BIOS又不好找,你可否有,方便传个不?

网友:
不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也修过一台  基本上开机30分钟就掉电。。最后没办法律换板了。

机器拿走了BIOS我刷过还是一样的,我有一台一样的板。

网友(2013-04-12):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修过两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的不加电直接给客户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