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3L黑屏!

楼主(2013-03-12):
联想昭阳E43L黑屏,有时会出几条线,屏号:LP141WX3  TL P1!屏线更换故障依旧!用4寸正屏代换试机正常!看来屏驱出了问题,哪位高手修过类似问题,麻烦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换屏了 LP141WX3 08 09 年的有问题 直接换屏!

网友:
不是吧,这屏也能修?还出线,估计没得修了吧

网友:
X3没有修的可能吧

网友:
用风枪吹屏跟液晶面板的排线。

网友:
用了3年了吧!我09年销售的电脑!原来出现过几次横线!不过自己好了!今年就变成全黑了!这不会是闪屏门的那一批屏吧!!!

网友:
刷一下屏的驱动,找个好的

网友:
楼主遇到了传说中的闪屏门的屏了无解的换屏吧

网友:
闪屏门基本上没有超过2年的吧!

网友:
这个x3应该是闪屏门的屏。

网友:
这个屏只能换了

网友:
我看淘宝160-260的屏都不靠谱哦!一直没敢下手!350左右的如何呢???

网友:
我看淘宝160-260的屏都不靠谱!那么350左右的如何?请行家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