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点位图修华硕p5g41c,时钟不稳定,我的第二块主板维修记录

楼主(2013-03-12):
初学,修好一块主板要及时总结,发帖做个记录。

主板型号:华硕p5g41c-m lx ,无图纸点位图
现象:开机全板无复位,过几分钟复位、时钟有自动全出来,但代码直接显示00或d0不动,不亮机。
检测:供电全有,复位自动出来后cpu风扇由狂转转为时快时慢。

过程:由于各路供电没有问题,开始判断南桥坏,但偶尔复位和时钟会自动出来,又怀疑南桥虚焊。但按南桥没啥反应。由于还是双枪一表(此时双枪用不上,一表万用),连片假负载都没有,所以期间浪费很多时间。板子没有图纸,但fz格式的点位图后来感觉这东西很好用。

1 准备放弃之际,发现cpu风扇转速时大时小,有些不稳定。测量接线柱4脚,电压忽大忽小,开始以为高级货会自动调节转速,但此时cpu应该还没干啥呢,用得着这么伺候? 终于有点线索,虽然和不亮机好似不太沾边,但也很兴奋了。用点位图跑线比实物方便太多,如下。风扇转速由3/5v和io控制,供电肯定没问题,104电阻测量没问题,更换三极管故障依旧。 那么应该是io了。(期间测量很多,不赘述,很丢人的)

2 由于以前动不动就拆大芯片,结果既费时又不一定准确,所以这次没直接怀疑io有问题,开始考虑io工作条件。但是太多了,电压、时钟以及其他好多信号,一时没有头绪。

3 随着风扇神经病似的抽风,忽然发现检测卡上的clk灯也同步亮暗变化,下意识量了一下时钟ic的输出排阻,果然电压在0~1.6v间变化。那么不是时钟ic坏就是开启条件不稳定。查点位图发现第9脚为开启脚c_pg,测电压在1.5~2.1v左右变化,且和风扇保持一样的神经度。虽然说不好1.5v的电压能不能开启时钟ic,但是没有别的出路,二话不说开始跑线路。

4 有点位图的帮助,很快都出来了,c_pg向上查先过双二极管、再经两个三极管到PWM的vcore_pg脚,如图。c_pg脚本来是有3v上拉的,于是为了判断是否是时钟开启的问题,先吹下双二极管,直接3v进ic开启。开机果然跑码并亮机。

5 焊回双二极管,沿线路测量,发现pwm的vcore_pg出来1.2v高电平,导通pq6并顺利将pq7基极拉低到0.05v,够低了。但是pq7的c极在3v供电上拉的情况下,电压最高不过1.3而且是不稳定的。那么多半是pq7坏,c极的较低电压使双二极管一支正偏,把时钟芯片的开启脚电压拉低到2.1以下并波动。

6 总结,以前对时钟没有多少了解,原来他不好好工作,也会不跑码。猜想应该是因为他输出时钟不稳定,虽然偶尔正常可以让南桥发出复位,但是后面的cpu读取post代码的过程,没有持续稳定的时钟肯定是工作不了的。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吧。

补充内容 (2013-3-15 07:55):
点位图我放到8楼了。

网友:
华硕板时钟芯片爱坏,也是通病

网友:
好仔细的观察,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诊断卡的时钟灯闪烁了,这个提示时钟信号不稳定.兄弟能把点位图共享一下吗?

网友:
顶下,楼主太细心了

网友:
初学,非常不熟练,检测卡也是便宜货,开始也没上心。 点位图有时间上传,不过你在论坛里也能找得到,论他是个好地方。

网友:
怎么没有人上传呢

网友:
厉害。向你学习,太透彻了。

网友:
这里是华硕的那张点位图,有需要的朋友就下载看看吧。打开工具是pcbrepairtool

p5g41c-m lx.rar

网友(2013-04-14):
写的很好,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