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更换T60主板,可行么?????

楼主(2013-03-12):
   本人使用的是IBM T60  正屏  笔记本,如今觉得配置有点低了,配置如下

现在我想把原来的主板换成T61的,不知道T61主板各个接口啥的和T61一样不?能不能装进去啊?希望各位大侠能指点一二,先行谢过了!;另外,T5750的CPU能装到T61上么?

网友A:
可以,但是有些地方需要改装一下

网友:
我觉得不可以吧,T60好像是94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是有些地方需要改装一下

是接口位置么

网友:
不可以 架子不一样哦

网友:
架子一起换就可以了

网友:
其实架子不换也也会死可以的,用锉刀挫挫就可以了

网友:
61和60  板子醒转好像还是差点把

网友:
你的目的是升级,我个人觉得,你换上T61和5750,和原来的比也强不到哪里去,用起来基本上没啥明显区别。就心里感觉好了一点而已

网友:
14.1寸 T60 T61主板可以互换,几乎不用改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945的芯片组,t61是965的吧

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听说可以通用的,我觉得不通用

网友:
换板都不行那就废了

网友:
主板壳子有点不一样啊貌似切点东西就可以了,不过很影响美观

网友:
个人认为这个升级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T61的板子能放进去 的

网友:
我试过把T61正屏板换成T60P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