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54600B最后一贴,键盘口异常特例-电源不稳,顺谢购机朋友.

楼主(2013-03-12):
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机型HP 54600B 示波器 100M 20msa/s 4k

网友:
此板是单桥的吧?乔供电MOS管的上管是5V主供电送过来的?

网友:
爆电容的板必须换上

网友A:
经典的维修,不过请问像我等这种买不起示波器的穷人,用万用表能不能检测到5V电压稳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的维修,不过请问像我等这种买不起示波器的穷人,用万用表能不能检测到5V电压稳不稳定呢.

万用表不能,平均电压都在4.8V,就是好的和有问题的情况下面万用表都是显示4.8V

网友:
我一般拿到主板都先看电容.不过我可能会认为桥供电的电容鼓包跟键盘不能用没关系.不能进系统倒可以理解,这种情况下,我想鼠标也用不了.虽然还没到用鼠标的时候.

网友B:
那电容都已经怀孕了,应该先换好的,这样做维修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C:
这个电容是否是5V的滤波电容,或是此电容的电压是由5V转换出来的?如果楼主补充一下这个,再进行相关分析,这个贴子就完美了。

网友:
这等问题,都可以用示波器来解决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容是否是5V的滤波电容,或是此电容的电压是由5V转换出来的?如果楼主补充一下这个,再进行相关分析, ...

嗯,那我补充一下原理,或者会清楚明白得多.
这个电容是桥供电的5V输入,直接连在ATX5v处.

再补充一下,如果有错误欢迎指正:这个电容属于电源耦合电容,一般电路设计在长距离走线时会在器件供电处靠近芯片安装一个大容量电容,原因是导线有电阻产生压降,供求紧张时会造成电压下跌,根据p=UI,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电压下跌会造成电流剧增,pwm芯片频率输出也急剧加密以控制电压,这就是为什么内存供电等爆电容会烧pwmIC的原因.上面提到电流加剧,再者主板atx接口在老主板氧化,接触电阻较大,所以也同时造成键盘口电压不稳!

补充内容 (2013-3-14 17:26):
麦毅诚:关于滤波,直流电就一直线,何来波形?滤波是整流中的称呼.信号耦合,旁路,去耦等作用的电容都属于耦合电容,相关文章可以百度搜索,详细解释可以看我下面的回复

网友(点评):
"电容属于电源耦合电容" 不应该叫耦合电容,应该还是叫滤波电容,防止线路长线阻增大PWM所需产生的PWM脉冲回输到电源中,上官导通那一下电流加大,供电电源被某种情度地拉下!也能对长线路中的压降进行一定的补充!

网友(点评):
电源前端叫滤波,末端叫耦合?这点差异就与两种名称我还是忽略了!那样会不会是退偶更加贴切?我的理论认识中耦合电容的作用是在模拟电路放大电路中信号从上一级传输到下一级之间所需要的一个电容,因为两级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电容都已经怀孕了,应该先换好的,这样做维修感觉有点大材小用,赚钱才是最重要的

赚钱当然重要,那是本人一半角色需要做的事情,本人另一半角色是技术员.寻找真相是我爱好所在.只要有时间修的东西就能找真相,不过可惜的是绝大部份都是时间紧逼的

网友:
楼主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原来示波器的用处真的很大,学习了,强大

网友:
还是有示波器好真正的芯片级

网友:
哎,示波器给我都不咋会用呢,技术还有待加强啊

网友:
      如果微观来看,高频器件在工作的时候,其电流是不连续的,而且频率很高,
      而器件VCC到总电源有一段距离,即便距离不长,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阻抗Z=i*wL+R,线路的电感影响也会非常大,
      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不能被及时供给。
      而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

补充内容 (2013-3-15 16:17):
麦毅诚:我就在荷城区文华路,沙平好近啊!我过去就几公里,一下就到了,平常也过去玩的

网友(点评):
非常精彩的原理解说!专业名词器件作用名称很恰当!楼主应该是读专业出身,看来我这些山寨自学材料还是要进修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在县城还是那个镇?我距离你很近!10多年前在人和修家电!有空拜访一下!

网友:
楼主有蒸功夫。佩服啦。这个故障貌似简单,加了理论就完美了。

网友:
解决的很完美。让我学习到了用示波器。但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电容爆会影响到键盘的供电。如果用万用表那就不会修了!!

网友:
电源前端叫滤波,末端叫耦合?这点差异就与两种名称我还是忽略了!那样会不会是退偶更加贴切?我的理论认识中耦合电容的作用是在模拟电路放大电路中信号从上一级传输到下一级之间所需要的一个电容,因为两级放大电路都需要一个偏置电压,这个电容就是防止直流偏置被破坏而存在!也就是通交阻直的基本电容特性!

网友:
这个板印象很深呢,看故障看板型就知道问题在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