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N方屏看人物图像有水印

楼主(2013-03-1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943N的显示器来,说看人物图片有水印,心想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先用通用板点,屏没问题,后来换屏线,也是一样的,跟客户说放这修,客户走了,刷了好多的程序还是一样的,想不会是图像处理芯片坏了吧,先装起来,通电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设施,开机好了,OK

网友:
又学到了,一般这样的机器先从简单的开始,按道理说楼主刷完程序应该就好了
刷程序和进工厂模式回复是一个样的

网友:
看来有时候只刷程序还是不行的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先软后硬~~看来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