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0 I3独显 开机掉电

楼主(2013-03-12):
今天接到台 联想 E40 I系列CPU 独显 开机掉电 主板版号: DAOGC5MB8F0,主板开机后(CPU和内存)0.4——0.5A左右掉电、
这情况一般是莫组电压没有 或者偏低 导致PG不正常引起掉电。还有就是温控电路引起。
先测了下各组供电电感对地组织。基本正常。不存在短路。那么再对每组电压测量 在按下开关的瞬间 依次测量 发现 PL18这组电压才0.5左右。看了下图纸  PL18本来输出为1.5vSUS。看来问题出在这里。  通电继续测量 发现PL18的上管没19V电压。经检查发现PF8损坏。PC173短路 引起、更换后 OK。

快速的判断鼓掌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真是秒杀啊,佩服楼主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   我啥时候能有楼主的分析思路就好了还点继续努力啊

网友A:
思路很好,更换PF8前最好打下阻值,烧保险有可能后级不正常,如果后级还有短路,你上保险加电可能烧的更严重!

网友B:
修得好快好熟练

网友:
思路很清晰,掉电是笔记本电路最不好修的,呵呵,学习

网友C:
烧保险要查一下后面的东东啊

网友:
呵呵,昨天修了一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
会是通病么?

网友:
有那么多的通病?

网友:
  掉电分别测量各组电压,一般都会有收获!

网友:
思路很好,掉电是笔记本电路最不好修的,学习!!

网友D:
掉电是笔记本电路最不好修的,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判断准确

网友:
看得多,练得多,
就熟了...

网友E:
这种掉电修好,就OK。

网友:
佩服楼主维修思路, 几下就解决问题,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明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好快好熟练

学习,楼主维修经验很好。

网友:
细心决定成败,不慢慢测还真测不出来

好久不见,,,3亿人口抓到了你,

网友:
缺电压引起的掉电,这个保险负载有4A会烧坏那电流够大的

网友:
修得很快!

网友F:
PC173短路
----------
是用烧鸡查么??

网友:
思路挺清晰,这样修起来就顺多了。

网友:
楼主的速度也真是快啊,思路清楚,下手准确啊

网友:
话语简洁有力。测量过程楼主没说,确是很繁琐的一次次开机测量。所以要有耐心才行的

网友:
楼主思路好清晰,技术ok,学习了

网友G:
有一朋友换风扇把机器换掉电了 我搞了一天都没搞好  我的是复位都可以正常出来 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
这么快就秒杀完成,佩服楼主的功力呀!

网友:
高手,速度就是快,秒杀呀

网友:
住供电保险烧,最后查的仔细点比较好。。。

网友H:
看多久掉电  散热铜管 下面要垫东西

网友:
电流到0.53瞬间就掉了

网友I:
这样看起来修得好简单,其实是要有扎实的功底支撑才做得到的哦。

网友:
还没遇到过 E40这样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J:
心情好了思路也就清晰了,运气来了修机就顺利了,技术好了,生意也就来了。

网友:
好贴子。好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思路准确,秒杀是必须滴

网友:
我的第一反应也是楼主思路清晰。呵呵

网友K:
这个是 供电短路引起掉电!要是 芯片不良的话就不好测了。 除非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错呀,加油
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甘清晰,修了多少年了

网友M:
上管g级没电压 下管基级有电压 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分析得非常透彻

网友:
是 的 啊 。楼主思路很清晰的 。值得学习了

网友:
学习的榜样啊

网友:
思路不错,挺好

网友:
找到故障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思路明了,感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思路确实是很清晰 没走弯路 秒杀说的过去!

网友N:
不是吧,怎么简单的维修也是精华帖啊,有没有搞错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nb 学习了 ,不错。很有思维逻辑、

网友:
思路清楚,赚钱啊

网友:
有经验就是好

网友:
思考好清晰。。。

网友O:
少电压引起的供电 还是很好修,不定时掉电 就难修啦

网友P:
掉电 瞬间电压你能看的准确?

网友P:
万用表反应慢

网友:
维修思路好,学习了

网友:
不错 ,一下赚到了,知识就是力量啊

网友:
简单明了     不错。

网友Q:
保险烧了。这么还能触发。。。

网友:
修的那么顺利

网友:
思路清晰,技术精湛,值得学习。

网友:
看你修本简直是太简单了  要是我的话又得N多时间啊

网友R:
通病了,我遇到过几台了。特别是坏U 还烧主板。就烧这保险

网友:
思路敏捷。判断准确。。功力 不错哈。。基本算秒了吧?。

网友:
最怕掉电的了,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秒杀!e40用料一般,小场管,电容坏掉的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精彩啊,楼主太厉害了。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这样水平。肺腑

网友S:
这个保险爱坏,我修到过一台了

网友:
修的很专业的,请问楼主是用万能表测试电压为0.5V的还是试波器呢。 ..........

网友:
比较经典哦,秒杀,钱钱到手了,恭喜!!

网友:
楼主好厉害吖。。求拜师。。收了我吧。。

网友T:
掉电的问题和很多电路的关系密切,切不可大意,我以前还有修到过保护隔离哪了的问题!也是I3的。

网友U:
维修案例实属精华,但这文章就。。。。。。。

网友:
不好修哦.这 .种.

网友:
这样就修好了。太快了。掉电看着就头疼,特别是瞬间掉电的。

网友:
有速度啊,思路也清晰

网友V:
Lz赚到了,像这种故障在掉电的瞬间测量哪组供电没有产生,

网友:
思路清晰,要是我 估计得半天才能查出来

网友:
楼主厉害先从大方向落手 一步一步的

网友W:
掉电真的就是电压没起或者太低 温控两个原因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引起掉电的?

网友:
缺电压掉电的情况比较多

网友X:
思路清晰,不过19V没有会有0.5V电压吗?这电压是哪里来的?

网友Y:
一般有短路才烧那保险的。如电容。

网友Z:
我的万用表没有那么快   我好没有来得急量就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更换PF8前最好打下阻值,烧保险有可能后级不正常,如果后级还有短路,你上保险加电可能烧的更严重 ...

这才是高手,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这算什么通病,这种很多机子都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是笔记本电路最不好修的,学习!!

学人家讲话,赚积分的吧

网友AA:
瞬间掉电能测到瞬间电压? 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啊 有的时候明明已经出来表的反应迟钝也不好搞啊我以前就遇到过 万用表反应迟钝 明明有1.5V 可是实测只有0.7哎 修到死都修不出来的! 广达掉电查HWPG就行了 一般都是某个供电少PG 要么温控 简单

网友:
"掉电、
这情况一般是莫组电压没有 或者偏低 导致PG不正常引起掉电。还有就是温控电路引起。",楼主总结得太经典了,赞一个!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准确,文笔干净,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更换PF8前最好打下阻值,烧保险有可能后级不正常,如果后级还有短路,你上保险加电可能烧的更严重 ...

这位楼主总结更到位!学习并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保险要查一下后面的东东啊

是啊,保险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地坏的,一般都是负载有短路导致大电流而将保险烧坏的,所以应该揪出元凶才是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掉电修好,就OK。

哪种故障是修好还不OK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PC173短路
----------
是用烧鸡查么??

因为公共点不短路,所以可以不用烧机大法,先排除上管之后,就只剩下4个电容了,依次取掉测试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朋友换风扇把机器换掉电了 我搞了一天都没搞好  我的是复位都可以正常出来 想请教一下你

还能显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一朋友换风扇把机器换掉电了 我搞了一天都没搞好  我的是复位都可以正常出来 想请教一下你

你测了CPU的复位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多久掉电  散热铜管 下面要垫东西

同意楼主的分析,很可能是更换上去的散热铜管没有绝缘纸引起上电短路从而导致掉电

网友(点评):
E40好多病,十二开机时而不开机,掉电,散热···

网友AB:
散热片爱坏  桥供电转换管子容易不良

网友:
这个本子坏的多啊。。。。。。。。。。。。

网友:
厉害呀。秒杀呀。

网友:
又一经典 学习了

网友:
供电问题还是比较好修的啊

网友:
最讨厌就是掉电的板子 能修好的都是有思路的 学习了

网友:
怎么没图里?

网友:
LZ思路很明确,对电路挺精通的,我们还得加强才行。

网友:
啥时候能有楼主的分析思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看起来修得好简单,其实是要有扎实的功底支撑才做得到的哦。

说的好,所谓“台上五分钟,台下十年功”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一点弯路也没走,算是完美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心情好了思路也就清晰了,运气来了修机就顺利了,技术好了,生意也就来了。

是啊,说的真好,做维修的难免郁闷和纠结,调整好心态,很重要哦

网友:
“PL18这组电压才0.5左右”,这0.5V应该是静电,楼主以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是 供电短路引起掉电!要是 芯片不良的话就不好测了。 除非是通病!

短路引起烧保险,然后引起缺电压,从而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管g级没电压  下管基级有电压 是怎么回事

上管和下管是互为导通和截止的,当上管导通时,下管截止,反之亦然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管g级没电压  下管基级有电压 是怎么回事

”下管基级有电压“,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是吧,怎么简单的维修也是精华帖啊,有没有搞错

这是厚积薄发的好帖子

网友AC:
  这个还好。一般有电压的情况下电压不足我会先断开电感……

网友:
通病算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少电压引起的供电 还是很好修,不定时掉电 就难修啦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掉电 瞬间电压你能看的准确?

用好一点的万用表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万用表反应慢

用示波器应该可以捕捉到,不过我没用过,我用的是FLUKE  115C的万用表,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保险烧了。这么还能触发。。。

不是保护隔离电路里的保险,而是产生1.5V的供电单元电路中的上管D极的保险,不影响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通病了,我遇到过几台了。特别是坏U 还烧主板。就烧这保险

”坏U 还烧主板“,是啥意思?

网友:
这板可难扩一般都修不好

网友AD: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打短路吗 ,这样也写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保险爱坏,我修到过一台了

真是通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T:
掉电的问题和很多电路的关系密切,切不可大意,我以前还有修到过保护隔离哪了的问题!也是I3的。

保护隔离电路出了问题,电都上不了,何来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U:
维修案例实属精华,但这文章就。。。。。。。

是褒还是贬啊?

网友:
楼主蛮强悍的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Lz赚到了,像这种故障在掉电的瞬间测量哪组供电没有产生,

然后就修那组供电啊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故障还蛮难修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掉电真的就是电压没起或者太低 温控两个原因  还有没有其他可能引起掉电的?

那就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X:
思路清晰,不过19V没有会有0.5V电压吗?这电压是哪里来的?

应该是静电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一般有短路才烧那保险的。如电容。

同意,保险一般不会无缘无故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的万用表没有那么快   我好没有来得急量就掉电了

弄块好点儿的表不就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瞬间掉电能测到瞬间电压? 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啊 有的时候明明已经出来表的反应迟钝也不好搞啊我 ...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瞬间掉电能测到瞬间电压? 是用万用表还是示波器啊 有的时候明明已经出来表的反应迟钝也不好搞啊我 ...

楼主没有测HWPG,而是直接测的电感电压,像这种上电到0.4A-0.5A就掉电的,我想HWPG应该为0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散热片爱坏  桥供电转换管子容易不良

你是说的哪种机型?

网友:
楼主厉害,秒杀级别、。。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都这么好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个还好。一般有电压的情况下电压不足我会先断开电感……

断开电感,然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打短路吗 ,这样也写出来了

打短路是啥意思?

网友:
语言好简洁啊,PF8在哪里啊

网友:
建议楼主查下VIN主供压上级有没有空焊或不良

网友:
看似简单,
不过也是事前有清晰,明确的思路...

网友:
我。我昨天就修过差不多的故障。只是感觉太简单了。所以没发帖。没想到啊。这样的帖子。还能得到100下载分。

网友:
高手风范啊

网友:
呵呵 这个机器已经修了两台类似的故障了 瞬间掉 保险坏了! 直接更换 OK

网友(2013-05-05):
思路很清晰,维修起来也不轻松,学习经验了。

网友:
秒杀的有点快,,,,这就是高手,,经验啊,,可能都养成的自身的习惯了,,

网友:
对呀, 有经验 加上理论什么都懂。就秒杀了。 以后这样的帖子顶起,,

网友:
经验 加上理论强,  秒杀了。 应该这样的帖子顶起。

网友:
我的换了F8  怎么还是一样的开机掉电啊   郁闷

网友:
缺少电压的掉电的还是比较好修些,复位之后掉电的好难修啊。

网友:
不错 电源故障处理起来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