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电源板常用的整流桥堆,三极管,开关管,买多少种才够用?

楼主(2013-03-12):
我是菜鸟一个,也不懂电路,只是有时候,觉得应该是哪个坏了,就找哪个,店里的坏液晶比较多,十来台的样子,以后还会有很多,换通用板也不划算呀, 准备买一些可以代换的三极管,你们一般买几种稳压三极管够用,只修液晶电源板,15,17,19寸居多,整流桥堆呢,开关管,修电源板呢?准备去淘宝买些这些原件,可又怕不够用,坐等高手分享,暂时只想能修好电源板,别无他求!谢谢了!我万分感谢!

网友:
整流桥KBP307 我都用这个。开关管K2645.三极管没买过、就买一些电源芯片而已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不是整流桥堆的话都直接用IN4007

网友:
还有补充的不?

网友:
除了开关管,电阻,电容,整流比较通用外其它很少一样的,建议你平时收购一些坏屏的机子取配件用

网友:
要看是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才知道买什么零件的!这个说不定的!有的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还有开关问题!还有驱动板的问题!灯管的问题!!!!!!

网友:
整流桥KBP307 3A 700V, 开关管K26459A,50W这二个基本够用,刚查了参数!三极管呢??

网友:
现在修一台显示器也便宜干么还要自己动物。累。。

网友(2013-12-28):
整流桥KBP307 3A 700V

网友A(2016-09-05):
我也是来学习的,想问一下,开关管型号不一样  都通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来学习的,想问一下,开关管型号不一样  都通用吗/

可以的 只要沟道相同就行,可以从料板上拆,多搞几块料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只要沟道相同就行,可以从料板上拆,多搞几块料板就行了

非常感谢你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