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开机0.2掉电 或不开机

楼主(2013-03-12):
今天遇到一台联想Y450 ,现象是待机电流正常,开机到0.2 会掉电。首先考虑的是电源小板问题,因为这款机子几乎是通病在小板上,考虑是Q1坏掉了  但是拆下来测是好的,无果后,只有吹芯片  把两个芯片都吹了试机还是不行,最后拿了放大镜仔细检查了一遍 原来是 母头的脚虚焊了, 怎么办?吹呗!!    塑料兜有点吹焦了,检查OK  装机 OK!客户很满意,这款机子是通病不是Q1坏了 就是 芯片坏了 ,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 母头的脚虚焊了,加焊一下搞定。

网友A:
你的这个Q1是后期改良的,这个问题就不大了,早期的mos散热不好才容易损坏,这种的就没有问题,不过我还碰到过PD4是损坏的,总之掉电的故障多数是这电源板,还有不显示多数是显

网友:
用东西挡这点会好,不过也行了

网友:
母头是什么,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Q1是后期改良的,这个问题就不大了,早期的mos散热不好才容易损坏,这种的就没有问题,不过我还碰到过P ...

这款机子  上电掉电  我遇到的  全都是这坏的  以前不懂 所以就直接买板换, 过年到现在接到了五六台  有Y460 的 和Y450  的  都是这块小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  上电掉电  我遇到的  全都是这坏的  以前不懂 所以就直接买板换, 过年到现在接到了五六台  有 ...

y460的没有小板子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母头就是凹下去的那个头

好的,谢谢解惑

网友:
还有那个一组排线稍微用点力就拔断了,都拔断好几次了

网友C:
这个位置,用烙铁可以完美的加焊吧,

网友:
呵呵 钱赚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位置,用烙铁可以完美的加焊吧,

要用那种尖尖的烙铁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