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本型号4235 板号LA-4182P主板跑0.99A,各项供电正常 就是不显示 。

楼主(2013-03-12):
宏基本型号4235   板号LA-4182P主板跑0.99A,各项供电正常 就是不显示
去掉内存电流一样。我也刷过BIOS,我好奇把BIOS去掉开机试电流还是0.99。跟BIOS无关。
修过类此的问题  请大家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3-3-13 00:56):
已经修好了   真是的不好查啊  我当时以为CPU坏了呢  我换了个一样。我也按照仁宝时序查了  可是我量到的都正常! 就加焊北桥  电流上去了到1。4A亮了。总算没白忙  呵呵

网友:
应该是post上电自检没完成,查cpu供电,复位,电源好信号,还有cpu到北桥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A:
肯定是没有跑码啊。

网友B:
CPU供电0.95V.电源好信号3.3V   CPU_RST1.8V  PCI_RST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没有跑码啊。

恩确实没跑马  可是没头绪  供电都正常  时钟也工作着。复位也有

网友:
这个板采用 北桥AMD216-0674026 显卡集成  南桥218-S7EBLA12FG  AMDCPU SI-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0.95V.电源好信号3.3V   CPU_RST1.8V  PCI_RST3.3V

cpu到北桥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
l量了吗?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到北桥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
l量了吗?是多少?

这个我真没测量过  没有假负载  我量CPU_RST是图纸上找的  不过现在这板子已经修好了  是北桥虚汗了 我加焊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