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studio 1435无待机

楼主(2013-03-12):
拆掉连 电源的 保险旁边的 MOS管 的D极   直接飞线

网友:
还是换掉比较保险吧。

网友(2013-12-22):
直接把D极和S极连起来吗?

网友(2014-02-13):
说清楚晒。

网友(2015-03-17):
非常有用的一个信息,上次修好后后面的防静电贴纸没有装上去,当时就有预感要回来,果不其然,不能偷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