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脑不认硬盘,换了N个硬盘了也不行

楼主(2013-03-12):
今天有一台电脑,拿过来后开机发现开机后走到华硕图标后就卡了,进PE后发现不了硬盘,第一反应,硬盘坏了,便要求客户换硬盘,可是换了N块硬盘了,还是那个问题。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烦请明示 ,谢谢了!

网友:
供电之类的查一下。不行就南桥坏了吧。

网友:
你不会修主板,在这里求什么啊,不行换主板

网友:
南桥,接口供电啊,你会不会

网友:
加焊南桥...................

网友:
补充一下,我换一块IDE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看懂

网友:
卡logo可以進PE嗎?有一些硬盤是要在BIOS改模式才看得到的。

网友:
会不会是BOIS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