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MX41 保护隔离求解

楼主(2013-03-12):
图中要想产生大电流的VINT16_charger公共点,必须NPNQ6导通,但是Q6的控制极ASNS信号怎么会产生高于16V的电压?这图子看了半天,一直搞不明白,外部也没什么上拉。。。。求高手讲解讲解

S Nnote-3.pdf

网友:
LZ,你把图纸放大点嘛!不然我们又下图纸来看,又要花积分呀,不划算诶!还有有的是靠升压电容解决的。注意R12上面的C487电容,由于你的图纸不太看得清楚和完全,所以也不好说的。

网友:
哈哈,楼主是来骗下载分的

网友A:
看得不清不楚的,Q6是用来让R12和R512分压的吧

网友B:
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Q6.。。。我老了眼神不行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Q6.。。。我老了眼神不行了哈哈

呵呵,在最右下脚,那个3只脚的。

网友C:
不光Q6 还受控Q5啊,Q5 G级多少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半天硬是没找到Q6.。。。我老了眼神不行了哈哈

在第二张图片右下脚

网友:
Q5也可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光Q6 还受控Q5啊,Q5 G级多少电压啊?

看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得不清不楚的,Q6是用来让R12和R512分压的吧

G极电压怎么来?

网友B:
报个远程吧。今晚分析。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个远程吧。今晚分析。呵呵

报实地的啦  过几天就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