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池工作原理

楼主(2013-03-12):
保护隔离电池工作原理那个pq13是双pnp管吧

网友:
看这个PQ13管子应该是2个晶体二极管组成,应该是PNP的双管子。

网友:
复合型PNP的管子啊

网友:
是的。但我也发过类似的帖。还没找到绝对OK的答案。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57-1-1.html

网友:
图看不清楚,不过你看箭头向外的就是NPN的管子

网友:
饼哥,那里可以找到那种pnp管,一般不好找吧,还没人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拆掉也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