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觉得我的人力牌电脑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楼主(2013-03-12):
配置:
CPU:AMD3600+X2
主板:七彩虹C.A69G-K
内存:金士顿1GX2
电源:多彩220W(当时被JS骗了,说是300W的电源,其实是最大功率,不是额定功率)
硬盘:串口WD80G
首先,我的移动硬盘电脑读不出来,传说是供电不足,但别人电脑上可以读出来,小问题,我忍了。然后,主板,冬天开不了机。一定要开机也可以,那就拿着吹风机对着主机口狂吹10分钟,然后,开始读到处理器就重启了,调整BIOS设置后,再吹10分钟后就可以开机了,我已经汗如雨下了,人力牌电脑,我想,人力就人力呗,但能进系统,能用就行了,可那硬盘也不争气,先是分区表丢失,电脑只剩下C盘,用diskgenius重建分区表报错,只好重新分区,刚高兴的装完系统,一小时后,就突然蓝屏了,我进PE一看已经找不到硬盘了,电脑就这样挂了。大家觉得我的人力牌电脑还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这样的机子建议更换了,毕竟毛病很多,即使修好,我个人觉得也维持不了多久,现在机子也便宜,买适合自己的就是了。

网友:
也许问题只有一个,只是有很多不同外在表现罢了。最终要经过检查才能下结论。

网友:
3楼说的是。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不需要检测,肯定是主板质量问题,我发帖到七彩虹论坛求助,没多久就被和谐了,不是心理有鬼,怎么会删帖,真搞不懂,像七彩虹这种垃圾厂商怎么不倒闭呢?做显卡就显卡,做啥主板?害人。我朋友的V星H61+G22010,天冷就能正常启动,品牌不一样就不一样,技嘉知道很多骂人的都没被和谐。

网友:
如果是电源问题,为什么夏天启动很正常呢?还有一个细节我忘了说,我设置BIOS把厂商的LOGO关掉,开始自检时显示CPU的温度300多度,于是电脑自动重启,后来我把温度过高预警关掉,电池也换了,并找厂家刷了BIOS,下次开机还是不能一次性启动成功,非要用吹风机猛吹,所以建议各位网友,如果要买七彩虹的主板,一定要买一个质量上等吹风机才能开机,切记!

网友:
     还是别修了,换个主板吧,你的内存条和硬盘应该能用的啊。。

网友:
硬盘插上去,不停的吱吱响,现在已经找不到硬盘了

网友:
一看就是一个小傻,如果舍不得就修一下,如果你要是大方一点就换一套新的

网友:
不搞了,升级吧

网友:
不同意7楼说的,80G的硬盘还叫能用,也太少了吧,建议楼主换台新的吧,修多次不如换一台

网友:
建议各位网友以后若要买七彩虹的主板,一定要买一个质量上等的吹风机,冬天才能开机。也希望厂商看到此帖能随主板送一个吹风机。

网友:
直接换台主机啊,折腾的累不累!现在配台差不多的也不用多少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