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为我解惑?定当感激涕零

楼主(2013-03-12):
下面此图中的工作原理,PWR_SW是开关是低电平,是低高低触发吗815_PGD信号是哪里来的?是芯片本身工作正常出来的吗还是怎么的,我看不懂,谁能解释我明白

七喜V什么的机器,图纸是精英的吧版号R40IIx,原 故障是待机0。17,不触发,充放电芯片发烫,换后又发现此芯片AVIN脚对地值为5,通EC,不出ACIN电压,换EC后有ACIN了,能触发了,但触发到0。3几掉电,测各电压出来了,815PGD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所以求助

网友:
什么机型?什么版号的机器?有原理图吗?光是截图分析不清的。

网友:
PWR_SW是高低高的跳变,PWR_SW应该为高电平

网友:
815_PGD是芯片OZ815输出正常3V 5V正常后发出来的

网友:
志和某机器图纸上的吧,这个auxon和电池开机有关的,815pgd 是oz815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看了看你发的帖子里面的图片   没有可以分心的建议发个图纸 或者 说说版号什么的也好分析

网友:
高手来帮我分析分析啊,真心想修好这个机器

网友:
PWR_SW是高电平。触发是由高低高,815_PGD信号是这个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出3,5V的时候,这时芯片自己发出信号PGD信号好,然后再出3,5V电压,但815_PGD也有可能受其它地方控制开启其它信号,但815_PGD正常后才会有后面的电压。

网友:
板号发上来,也可以把图附上来,要不大家不知道你说的信号来源!PWR_SW正常工作都是高电平,开关时下降沿触发!815_PGD是OZ815的第一路PWM输出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
3楼狗屁不通,大多机器触发信号是高低高跳变触发,但是你这一看就是由VIN转换的低高低跳变触发,你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触发信号AUX_ON是由+5V_LDO提供的H触发,PQ22要L导通,L的产生要PQ23导通对地拉低,PQ23要L导通,你想L怎么来,肯定是PWR_SW提供,因为PWR_KEEP是个前级保护信号,如果它是H前级VIN_SW都过不来...然后815_PGD是815芯片的电源好信号,必须是815完全工作正常后才产生。 鉴定完毕

网友:
补充一下,PWR_SW是主板上开关接口第三脚,插电待机为0V,按开关后,有个瞬间3。3V,开关接口连排线还有个开关板,开关板上开关有5V电压

网友:
这种板子表示不会,掉电的话应该还是缺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