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闪灭 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12):
最近到好多显示器   一闪就黑屏的故障      本判断高压包问题  更换高压包不好  更换灯管 后 故障依旧  用代用高压条 灯管正常  瀚视奇的显示器   3个板子点其他显示器没问题   请问 对显示器灯管 还有要求么

网友:
这一问题一定其中有一条灯管有问题,你拿一条ok的灯管插在高压其中一个插口,其他三个高压接口插在显示屏的灯管,一条一条交换式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应该换高压板。

网友A:
高手,相当有实际作用。

网友:
如果检查出有一个灯管坏了最好再把保护去掉试试

网友:
灯管亮度不平衡造成保护动作只要换掉坏的就不保护了

网友:
灯管的回路电流不平衡保护

网友:
哦  那请问各位大哥  怎么关闭保护电路    或让他不检测

网友:
买个单灯的高压条回来测试小屏灯管好坏最方便了,一个接口一个接口的试,那个不亮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相当有实际作用。

其实买个单灯的回来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