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问题

楼主(2013-03-12):
请问更换显示器灯管   还要对灯管有什么要求么  除了 长度一致外········有没有其他要求  最近换灯管后总是  造成闪灭  现象

网友:
闪灭一般是绝缘没有做好,做好绝缘

网友:
确认灯管是好的,焊好用热缩管套上装到位就可以了,别挤住线了

网友:
一般做好绝缘长短粗细一样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还有灯管与灯管之间的绝缘也要做好,不要让它们两根灯管碰在一起,不然灯管之间会打火的,这样也会造成闪灭或者用一段时间会灭。

网友:
如果其中有一个老化就会引起保护

网友:
那灯管长短一样 粗细不一    行不行呀

网友:
别把灯管线弄破了 灯管头的地方最好用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
接头的地方上热缩管子啊,你这个应该是没搞好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