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论坛大侠龙威直流电源 PS-305Dm 电压只能到10V

楼主(2013-03-13):
龙威直流电源 PS-305Dm 电压最大只能到10V,最大应该是30V的,请教一下论坛大侠们!
电源

网友:
电压可以调节,就是最大能到10V了

网友:
里面肯定是出故障了,但对采用什么电路的情况不了解,所以很难帮你分析故障原因。你可以拆开让大家看看,搞清楚采用的电路情况。

网友:
看我的贴子:安泰信3005SI维修改造。
然后看你的电源与我的有什么区别。
但通常是里面有一个TL431有问题,先换之。

网友:
今天换了两个TL431都没有问题,可调电阻也换了没用,只能到9V左右

网友:
今天换继电器,也没问题,明天再试试C1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