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花屏 但是键盘还是可以动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3-13):
花屏后 键盘还可以动 不死机  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屏,屏线  显存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楼主, 这个你可以先排除一些简单点的问题再在论坛上来讨论,你这样的话都是盲目的问。问题就好比楼上说的 屏 显卡 屏显 都可能,我相信楼主也想到了的把。自己可以先 试一试。

网友:
晃晃屏看花的情况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可能是屏线或屏,没变化可能是显存或显卡

网友:
屏线拿酒精擦擦或者换一根

网友:
晃屏看花的情况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可能是屏线或屏,没变化可能是显存或显卡

网友:
内存有问题也可以回这样

网友:
楼主说一下机子型号呀 看看是独立还是集成的显卡

网友:
是什么显卡啊 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他好像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显卡或者是显存

网友:
  屏线可能比较大,,也有可能是显卡,,以前遇到个是显存芯片的问题,加焊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