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LC22H03F 液晶显示器 带不起负载

楼主(2013-03-13):
电源板:715G3754-P02-W20-003S
此电源板输出电压为4.98与16.98.
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每次一按按键电源板的icLD7576的COMP脚从1.30—1.00—1.30.开机正常,指示灯一直绿,不会掉。
电源板+驱动板+按键板+屏:LD7576的COMP脚从1.30跳到1.00指示灯绿一下,指示灯先掉,然后LD7576的comp脚电压变成1.30,带不了负载。
LD7576的门限值应该是1.20V,不知错了没有。检修途中查到LD7576的CS脚检流电阻阻值是102(1000)变成200欧。已换。
文本不好,大家将就着看吧!麻烦大家给个意见。谢谢!

网友A:
把电源板上的5V电容换了吧  你会发现惊喜的

网友:
LD7576换掉就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电源板上的5V电容换了吧  你会发现惊喜的

哪个5V电容?CS脚连的小贴片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换过   无果  谢谢

那再跟你支一招、热地的一个通往光耦的一个电容。你这不会是后面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再跟你支一招、热地的一个通往光耦的一个电容。你这不会是后面的问题吧。

不会     已用电源板代换成功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     已用电源板代换成功过

那就好修了。才几个东西而已。0.33的电阻有换过没。我修过0.33的电阻变大了。问题一大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5V电容?CS脚连的小贴片电容?

5V两个10V1000UF电容啊

网友D:
朋友你能上个电源板的图最好了 这样直观  还有就是像这种问题 我一般把电源板的电解电容全换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好修了。才几个东西而已。0.33的电阻有换过没。我修过0.33的电阻变大了。问题一大堆了

是3R3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能上个电源板的图最好了 这样直观  还有就是像这种问题 我一般把电源板的电解电容全换拉!!

不好意思    手机像素不支持   烂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两个10V1000UF电容啊

朋友,我只看到50V470UF,16V470UF,25V1000UF的没看到你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手机像素不支持   烂毙了

那就拿电脑的摄像头啊  我就喜欢这样能图片  很清晰   图片很直观  大家可以给你画出来那里怎么处理   !!  不过真没有就没办法拉 !
你先把电解电容 都换了试试   好了别忘来说一生!!

网友C:
不是我想乱说。冠捷的电容如果包装是深红色的。那就不用换电容了。没见过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想乱说。冠捷的电容如果包装是深红色的。那就不用换电容了。没见过坏的。

确实是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