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第一次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3-03-13):
第一次开机会出现如下图提示 ,如果按继续,则进系统花屏,如果此时重启,记不会出现此提示,进系统也不花屏,测试也没问题。如果关机等待几个小时后再开机有会出现这种情况,BIOS也刷过,也恢复过默认,都没用。我修过3台集显机器,修的北桥,都是这个现象。大家有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你这个第一系统要重做第二硬盘要怀疑后面再查别的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做系统看看

网友:
刚到开机画面,还没到读硬盘呢吧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试过,没用。

网友:
这例子真是头一次见啊

网友:
这个问题没碰见过。还是按照科学的方法来走起。
先重新装个系统,再怀疑内存、显卡。

网友:
没遇见过    等楼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