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ci3000 2.21光盘!

楼主(2013-03-13):
求pci3000 2.21光盘!QQ:1186046994

网友:
可以直接用2.4的光盘,只要启动进DE就行

网友A:
罗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的PC3000有时候可以进2000系统,有时候就直接跳过,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罗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的PC3000有时候可以进2000系统,有时候就直接跳过,是什么问题

电脑进入到系统之前,会有一个SYS1.ini的文件,会修改启动选项,如果,没有运行SYS1这个文件,下一次电脑启动,就不会出现选择进2000的系统。
为了达到每次启动都自动进2000的目的,可以进入到2000以后,删除这个文件,以后,就只进2000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进入到系统之前,会有一个SYS1.ini的文件,会修改启动选项,如果,没有运行SYS1这个文件,下一次电脑 ...

但我两个系统都要用,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