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20无待机 求救。。。。。。。

楼主(2013-03-13):
兄弟们请教个问题 宏基2420 无待机  WPC8763LDG有3.3V供电  和3.3V复位,15脚就是不发出3V 5V待机开启信号,芯片已经换过了,
我飞线强加个3V电压到15脚,自动开机,不跑U.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jA1NzI1fDI1MjIwMjQ5NWI0Njk0M2ZiYjU2ZmRkZDdhY2U0ODZhfDE3NzAwMjE2MDU%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这PDF图子 顶下在线等待

Calado AS2420 AS2920.pdf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个3.3v的时钟

网友:
没有查哦。看看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么 还有一部分机器BIOS也是参与待机的 EC要先读BIOS来定义引脚

网友:
待机时 时钟IC都没有供电,EC在待机情况下应该不需要时钟的

网友:
通病  BIOS 坏了  刷了就好

网友:
好,我试试BIOS

网友:
谢谢兄弟们支持  修好了, 是BIOS资料刷下就好了,待机 也有了,点亮了

网友:
BIOS也是参与待机的

网友:
大哥 提供个bios呗  上传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