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点不亮

楼主(2013-03-13):
联想G430客户换风扇的,换好拿走后到家就不亮了,电流到0.9,高人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有没有什么通病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内存插拔试试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是不是太少了点啊

网友:
你是让我们去慢慢猜吗??

网友:
佐助通知,通过写轮眼观察 你的机器应该是CPU无复位,电流没有跳变吧

网友:
有跳变没有?可能内存

网友:
是的,感觉内存没有过~!

网友:
内存是不是没有插好啊。。但是你提的问题说明太少了。。

网友:
首先量一下电压

网友:
内存的问题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把内存拔下来,擦擦金手指再试试。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

网友:
路上坏的,接触不良

网友:
之前换风扇能点亮吧!没过U,重新安装CPU,你换风扇螺丝打的力度不均匀,可能导致CPU接触不良!

网友:
内存不过 看看BIOS

网友:
或者放放点看看

网友:
应该就是内存没插好,重插下就行了

网友:
超不多是内存的事儿

网友:
换风扇之前有没开机试过
换完风扇有没开机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