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M800 内存电压2.1请教

楼主(2013-03-13):
这是个老板子。。但是还请教下问题:这个板子是8282M时序控制。。无复位。。内存电压2.1.,测得8282M的4脚VDIMM STR 是2.1.,,查图是由VCC2.5得来。VCC2.5是324控制的。。实测是5,6,7脚,图上是12.13.14脚,(不知道为什么)输入脚是+是2.5,但是反馈脚-是2.1.。输出只有0.8,324已经换了。。场管也换了。。还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看图有个GOP20,是不是它拉低了呢。。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

网友A:
两个分压电阻测一下     R141和R145的阻值

网友:
翘起14脚试试

不能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分压电阻测一下     R141和R145的阻值

如果分压电阻有问题,那分压前段该是2.5啊

网友:
把二极管也换了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分压电阻有问题,那分压前段该是2.5啊

你就查查阻值吧.估计就是那几个阻值有问题.那GP021和GP020改变电压的信号. 一般不会太低的.查查R141是不是变大了.要不是R145变小了...